杂牌P4M800 VIA芯片组 跑过26不显示 之后当Eb或F4

楼主(2011-09-06):
集显独显都这情况
R G B 正常  75     ,行场对地都是无穷大,仔细观察没有断线,其实行场到北桥的线没有跑出来,只跑出行场各通过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,然后就跑不下去了.....BGA北桥无效.
请问这样是不是基本可以判定北桥挂了?
还有  行场到北桥之间的连接除了这两个电阻外还有别的原件么?

网友:
行场不过门电路吗
还有你应该插个喇叭 听声音是正常启动的滴一声  还是滴  滴滴这样的三声

网友A:
线路都没有跑完怎么能说北桥挂了???

网友:
建议 实在不行刷 一下 BIOS

网友:
来要光看测试卡啊,也要实际跑电路,看电路图啊

网友:
这个我真没想到    多谢提醒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线路都没有跑完怎么能说北桥挂了???

  再跑跑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