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铭主板各阻值求分解

楼主(2011-09-06):
致铭主板故障,上电不跑码有时候跑E0怀疑是BIOS或者是IO问题,但是手头没有代换件,我提供下边的假负载信息给大家看看,希望大家多给点主意!
总线时钟:0.01V
内核电压:0.13V
VTT电压:1.21V
VIDO~VID3  都是1.22V
复位:0.24V
主时钟:0.01V
PG信号:1.21V
AD线对地阻值:1.21V

网友:
内核电压:0.13V
是不是太低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关点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