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放电自动开机

楼主(2011-09-06):
      一块科脑M249 V1.10 的板子,最开始是几颗电容爆浆了,换好以后发现还是进不了系统,我就给它放电,当我扣下电池把正负极短接的时候,板子奇怪的启动起来了,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事,不过还是进不了系统,检测卡代码是75,就一直停在主板LOGO界面。。。。这还没完,隔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我再试,板子居然启动不了了,我彻底傻了,不带这样欺负人的嘛,虽然说人家是菜鸟,求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迷津,小子这里先拜谢了 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某电容的问题,有没有所谓的固态电容。查查它们,有的时候,它们坏了,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2#说的应该正确,重新换电容。这样的问题最不好查呀?

网友:
CMOS放电的时候一定要断开电源的

网友:
可恼,听这牌子就是低端山寨!按住板子芯片的散热片开机试试,没准桥虚了呢!!

网友:
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个讲究,可是我以前放那么多电都没断过电,也没出什么问题啊,更没出现过会自动开机的。。。现在的问题是主板加电后它部启动了,难道是昨天那么搞烧了什么件儿?也没糊味儿啊

网友:
不能开机先排除是否有短路保护了,在查待机时的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我怀疑是桥虚焊 --- 特别是南桥 --南桥虚焊能引起卡LOGO--楼主不妨试一下

网友:
开机问题解决,原来我拿的是铁片去触发开关,后来用螺丝刀,一家伙就开了;
卡LOGO问题解决,能开机后我使用最小开机法,拔掉光驱硬盘USB\AUDIO扩展线,居然屁啊屁啊的就过了 ,后来确定是硬盘导致,换个,欧克。
遗憾的是,短接CMOS居然还能开机,瞭望高手^^^^^^^

网友:
你代换的电容是原值代换的还是有偏差,考虑下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intel原装845PESV这类主板,COMS电源扣掉后,主板上电就会起动

网友(2012-06-09):
新手学习了, 短接COMS电池自动开机,可能是你换的电容的问题吧!自己的意见

网友:
短接电池会开机,肯定是换的电容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