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开机键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,测的时候是两个键都测吗? ...
求开机键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,测的时候是两个键都测吗??

楼主(2011-09-06):
谢谢老师们,

网友:
开机键没有固定的对地阻值呀,有一个脚接地,另一个脚有阻值,你可以按着开关看两个脚之间应该是相通 的

网友:
开机键没有对地阻值
按着开关看两个脚之间应该是相通的,三秒后关机!!!

网友:
一般在60欧姆以上

网友:
谢谢你们,努力学习中

网友:
不要在意它的阻值,一个脚接地,另一个脚有高电平,短接时拉低高电平

网友:
两脚阻值正常无穷大 有阻值一般会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