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55开机不显

楼主(2011-09-06):
明基R55开机不显,电流跳变在0.01-0,36-0.91-103-0.98,初步判断为显卡不过,查了全板无短路,电压也正常,加焊了显卡,不行,更换了显卡也不行。查了显卡的供电以及复位都有,电流还一直在这个0.01-0,36-0.91-103-0.98位置。不知道可有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?

网友:
宏基的这款一般在,1.34几才是显卡完全工作,你这个好像是不过内存 啊,

网友:
这个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我插上诊断卡跑到38-0R,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吧

网友:
是显卡没有做好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825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