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6故障

楼主(2011-09-06):
     ATTEN936的焊台,买了快3年了。最近罢工了:通电后红灯一直闪,温度一直上升停不下来,就算把温度旋钮打到最小,也是持续加热中,最后是烧的刀头都红了,温度热的厉害。问了淘宝上卖ATTEN的说可控硅BTB06 600B坏了,换了一个故障依旧。大家有碰到这样的故障吗,给点建议,谢谢

网友:
大家有差不多这个故障的给点意见,谢谢了

网友:
换手柄试试,测一下是否断线。

网友:
好像烙铁头附近有一个测温元件,看一下是否该元件不良或断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