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7 页
新的芯片,你是用无铅还是有铅?

楼主(2011-09-06):
新的芯片,基本上都是无铅的球。以前经常到手之后直接上BGA,现在每次芯片到手后费点事把芯片重新植上有铅球。结果发现返修率突然变低了。而且做的时候成功率也高了,可以说百分之百。不知道兄弟们新的芯片到手之后是直接做还是重新植的球?
单选投票
, 共有 234 人参与投票
1. 懒的费事,直接干。
2. 为了成功率。让小弟重新植球。
3. 无所谓,看闲与忙。
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
芯片
李老汉
看来直接干的还是多啊

网友:
有些芯片还是换有铅的球比较好,因为芯片容易爆了。

网友:
搞有铅的啥

网友:
我属于没见棺材不掉泪的

网友:
有铅的比较好 无铅的温度要很高 担心板起泡

网友:
我用的有铅

网友:
觉得有铅的要好的多

网友:
如果不是想他下回还来的话一般换有签的重新植球!

网友:
就用它以前上面的啊???

网友:
基本上是直接干, 干不好再重新植。
维修的辛苦
老大我顶你 我也是这么做的

网友:
新的芯片是无铅的,无铅的温度高,温度掌握不好易损,南桥我都是重新值珠,北桥显卡都直接上板。
同意楼主:
5.0
wadfh
同意楼主:
南桥搞低温 其他随便都行。

网友:
一般都会换成有铅的

网友:
新无铅的芯片温度好像是不太好把握,有的比有铅只高一点,有的温度到250都没动静。上次换一个G86-703-A2的芯片,BGA两次才OK。中间还浪费了不少时间,后来不得用做北桥的温度曲线做一次OK了。

网友:
唉,这东东,看看板子的承受力,先直接干,看一下不行的话再有铅的,

网友:
我一般用测试的芯片,这种芯片植上的球都是有铅球。若是全新的南桥要重新植球,显卡就直接上了

网友:
拿回来直接干 干完不行在取在干 干好为止 哈哈哈

网友:
一直是用无铅的温度,不费那力气,多数都嫩干好,实在不行取下来重新植株

网友:
我也是基本直接做,现在拿的测试的南桥好多都是无铅的如82801HBM的。
有些板湿气重的,拆下来时也会鼓的。这样的情况只能换板,虽然有烤箱,但基本没用,因为太费时间,真正要烤的板真的不多。

网友:
不管是有铅还是无铅,上之前,我都会刷焊膏重新用风枪吹化一遍,这样成功率会高很多

网友:
LZ这个方法很不错。我师傅教我的也是这样的,有铅的成功率高得多。

网友:
用无铅的,只要温度把握好,返修一样少,温度大约在240左右,不行的话在压一下,基本上也没问题

网友:
还是看芯片型号而定,象965北桥ATIX1600  X1300这些还是重新植球

网友:
有铅的熔点低,对主板好一点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无铅的 比较耐用

网友:
我比较喜欢有锡的。

网友:
用无铅做不好,很多空焊

网友:
一般问题不大,把握好火候就可以了。
我习惯直接干,只要是全新的。

网友:
只有有铅地球~~

网友:
我是用土炮的,无所谓有铅还是无铅 ......拿到什么就是什么 。火候完全靠人去掌握

网友:
ATI的会重植 英伟达就用无铅

网友:
无铅好做啊, 不过有铅不练不行,以后都是无铅的

网友:
无铅也是百份之百啊,还不用植那么麻烦

网友:
一般都会上有铅的

网友:
有点不明白,一般我们买来的芯片,上面都不是已经植好球了吗,还要重植吗

网友:
新BGA买来没几天,还没做个无铅的,全部有铅

网友:
哦 貌似买的球全是有铅的

网友:
我基本上是直接干 不行再说

网友:
自我认为还是无铅的好

网友:
有铅  有铅  有钱  有钱

网友:
无铅的熔点比较高 个人感觉没什么不好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重新值球的

网友:
我们用有铅的  !

网友:
我用的BGA焊台搞的无铅的桥,还没有返修的,我到时搞有铅的过几次,

yjp

网友:
有铅的成功率确实会高

网友:
重新植球吧。。。

网友:
买新的。然后换成有铅的

网友:
无所谓有铅地铅,还是要看自己能否把握好火候

网友:
直接用无铅的

网友:
我只觉得那VIA的芯片就换有铅,其他的就不用

网友:
新的用无铅当然好了,

网友:
  直接干  免得麻烦

网友:
他出厂用有铅是有他 的道理的  这样芯片工作处于高温相对于来说比较稳定 耐高温了

网友:
没事 直接干就好了  不行 重植

网友:
如果是全新的芯片的话,返修率不会高到哪里去的

网友:
VIA本人建议最好用有铅的

网友:
用原来的吧 一样的只要仔细点就行\

网友:
和楼主有同感!我呢是弄南桥。因为现在一般无铅,熔度变高,但南桥却受不了,唯有费点事搞了。

网友:
现在打磨芯片太多了···

网友:
先用BGA加热、然后再加焊

网友:
明知道有铅的要好,但不想去弄,直接来的干脆

网友:
这要看情况啊,有些芯片用有铅的就行了,像南桥

网友:
我们都比较懒 一般买回来直接杀

网友:
我们除NF显卡用无铅的,其它英特尔南桥、北桥及其它三合一的芯片都用有铅!

网友:
最好用有铅,桥不易坏

网友:
拔了做无铅的跟稳定

网友:
学习了,下回参考

网友:
有铅的安全  放心    没必要用无铅

网友:
我以前都是做有铅的 ,有些机型温度高管不了多长时间。毕竟锡的熔点都不一样。你们想想人家买回去机器 基本用了2年显卡才出问题!你拿无铅的快了1月慢的话几个月绝对要出问题!做成无铅的更牢固些!个人意见

网友:
遇到要严重变形的主板,就重植低温珠,不变形的板子,我才懒得弄呢!

网友:
小芯片都直接打,想631 系列的 ,都直接打上去,提前在BGA 上预热,打的时候比较容易,大的芯片就不太好打了,基本都植成有铅的在打

网友:
我都是重植有铅的球。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上的,从来没有换成有铅的

网友:
维修还是相信熔点低的,有铅成功率高点.

网友:
新的就直接做自己把的就用有铅的保险

网友:
我的无铅芯片,把主板焊起包,估计废掉了!

网友:
直接干的.如果BGA不好,就有铅.

网友:
肯定 用有铅的

网友:
现在芯片摘下来   都是值上有铅的球   再做的话芯片不容易挂

网友:
抽重置成有铅的了  无铅的容易爆

网友:
就用它以前上面的啊

网友:
一般都有标示的。现在大部分新的都是无铅的啊

网友:
有时间的话,基本上都用有铅的珠重新植球

网友:
以前没太注意,,看来以后还是用有铅的吧...

网友:
我比较喜欢有铅的,不容易爆,呵呵

网友:
对于新一点的机子肯定都是无铅的.不过如果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.可以先用有铅的试下..用镊子动一下看有没融化.不行再用无铅的.

网友:
全是有铅的

网友:
上次买的X1300全是铅的  结果6个没有一个是好的

网友:
我感觉差不多

网友:
还是有铅的好 成功率很高 返修率也不高

网友:
听高手讲经!受益了,谢谢!

网友:
把握不好就要重做了  我还是重新植过好了

网友:
    有铅的温度好弄,无铅有的时候要很高的温度才好,一般都是植掉,不会返修

网友:
千万不能用无铅的,我已经焊坏板了。温度要求太高,虽然比有铅只高几十度,就这点差别都会把板子搞废。

网友:
最好把无铅改成有铅的锡球

网友:
买芯片的时候你可以要求用无铅的还是有钱的

网友:
很多新芯片坐上去成功机会很低    因为锡球和芯片有脱焊的

网友:
我都是有铅,无铅的温度要求高,怕死

网友:
直接做上去看看

网友:
当然是直接做了  无铅的熔点高   换成有铅的熔点低不说 还麻烦 且有点风险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焊。

网友:
植好了的都是直接用啊,没必要重新植球吧

网友:
我就直接干上去哦

网友:
一般都是有铅,好做

网友:
今天刚到一片945GSE的北桥,全新代包装的上面写无铅,小心用无铅南桥温度225做上去,不亮,从新用北桥235,结果爆了,上面电容阻值为0欧。

网友:
正好说到这,昨天定了一块G86-631-A2的改良显卡,回来了直接做到HP v3000的机子上,只有背光亮不出子,加焊了两遍都没反应,后来还是重新直有铅的球,好了,搞不懂为什么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干,一直都是焊上就OK,难道是基地的CF360太好了吗?

网友:
这个投票好像在别的板块已经有一次了   其实要看什么芯片 一般0.5以下的珠子再怎么也得用有铅的  =0.6或以上的一般就直接打无风险的。

网友:
一半都直接干上了,没发现有何不妥,估计没太在意这个,下次多注意下。

网友:
有铅的不耐用,我们都是做无铅的。

网友:
必须直接干了

网友:
重新植珠我感觉是画蛇添足,新机器都是这样装上去的用的,难道出厂的机器两三个月就返修了?

网友:
无铅的温度不好掌握。还是有铅的好搞。新的芯片直接上就OK

网友:
在华强定了三个所谓的全新的X300的,做上去两个不亮,一个装驱动黑屏。

网友(2011-10-06):
直接幹!!隨時注意芯片~~有些大晶片很難處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