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B2230断电后不通电 什么问题??

楼主(2011-09-06):
三星B2230断电后在开就不通电了   把电源线拔掉3分钟在插上按触摸开关就通电了

    这是通病吗 ?  电源板那个部位出问题了??

网友:
你都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  那就动手找呗

网友:
我不知道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 现在还没有弄好呢!!

网友(2013-08-12):
楼主修好了吗?我的也是你这样的问题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键板的问题

你怎么解决的?不可能啊。我的直接换驱动板就行了。触摸建的不会有问题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