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外接显示正常,接屏白屏,求指点。

楼主(2011-09-06):
如题:联想SL410外接显示正常,接屏白屏,求指点。
屏线和屏都跟换过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屏供电上去了没?

网友:
DISPON 3.3V,屏供电3.3V

网友(点评):
屏幕上没有3.3有个19v还有个0.87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屏幕都是白屏 屏供电上去了。

屏幕上没有3.3有个19v还有个0.87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上没有3.3有个19v还有个0.87v

SL410的具体型号?是集显?独显的?

网友:
屏都拆了就先看屏上需要的电压上去了没,如果是独显看看显卡

网友B:
屏上怎么会有19V?

网友:
测测时钟线的对地阻止。。

网友:
主板上的屏供电保险损坏了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供电 mos管  换没

网友:
屏上面的信号是否都有了!像HP的DV2000,V3000都是显卡问题!

网友:
显卡  绝对是显卡!!

网友:
绝对是  显卡!!  我有修过一个本子  好像是联想的  就是 外接都好使 进系统 干游戏   但是不外接就黑屏  但是 系统照样进  !!  你加焊一下显卡!!

网友:
基本上供电没有啊,楼主说的是灯管亮,所以白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上怎么会有19V?

屏的供电啊

网友:
屏供电部是3.3吗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 我也有一个白屏的 但是我的外接事花的 他是砸的 显卡掉点了 可定

网友:
对着电路图慢慢研究吧。。求人不如求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