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B2230关机后不 在开机就不通电

楼主(2011-09-06):
三星B2230 关机后3分钟在开机就不通电 按触摸开关指示灯不亮,把电源线拔掉3分钟在插上按开关就亮了
这是电源板什么部位的问题 求解 !!
三星

网友:
这几天老是碰到这么难修的显示器 哎 问题 真怪

网友(2012-11-22):
我也是一样遇见这样难修的显示器

网友:
直接换板.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