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1A 花屏

楼主(2011-09-06):
接了2个K41A,都是花屏,有个是显卡问题, 另外一个换显卡还是花, 屏的数据线都正常,屏线接口也正常, 不知道修那里了, 急救!!!!!!
显卡

网友:
显存你查了吗,都直接干桥,外围可否都正常啊

网友:
显存坏了,是不是清华同方的?加焊显存就好

网友:
是联想K41A, 我换的是显卡版, 都是花屏,。

网友:
补充下 , 屏头是好的, 屏的数据线RGB也都对的 , 不晓得咋下手,,,,

网友:
从新植显存,看看!看下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