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天洗显示器,洗出问题了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天洗显示器,洗出问题了!洗完打开看一下,屏的中间洗出一条竖线,其他都正常,是不是屏挂了??

网友:
求各位大哥速度帮我,客人等着呢!

网友(点评):
你自找苦吃,没事干,你洗什么显示器,,

网友:
嗯,没得救了,屏坏了

网友:
显示器还能洗????没听说过
你屏坏了

网友:
头一次听说洗液晶的

网友:
你怎么洗的讶?也说来听听。

网友:
“今天洗显示器,洗出问题了!..............”
画蛇添足。

网友:
你洗显示器什么地方了,造成这种现象。屏上的东西不要轻碰。

网友:
清洗显示器,市场空白

网友:
洗屏干嘛?屏坏了

网友:
擦显示器吧?要是这样的话,你可以去买彩票了。

网友:
怎么能洗呢,屏里的连接线如果沾到水会断开的,,屏肯定坏了

网友:
屏咋洗哦、平坏了、最多也就擦干净了就好了啊。

网友:
从没洗过液晶内屏的人路过!!!

网友:
维修高手都不敢这样的做法。

网友:
那是亮线.....没的救了。

网友:
楼主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洗屏的。。。

网友:
哈哈  牛人啊 、、、
不一定是屏坏啊
有可能是屏电路啊
屏线啊短路之类的

网友:
你不会用洗衣机洗的吧????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想知道你是怎么个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