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1MXP一例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天接到一块主板,型号为富士康G31MXP ,故障为无法开机,目测无明显元件有问题,上电开机,检测卡不跑码,用手摸各个元件,当摸到BIOS时,发现温度非常高,明显有问题。断电检测,发现竟然BIOS装反了!(注:此板是8脚直插DIP封装的BIOS)应该是被同行检测过才来我这儿的,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把BIOS芯片装反了。

拆下BIOS芯片,正确安装好,先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端是否短路,测试正常后,上电,马上用手来检测BIOS的温度,几十秒后,基本没有温度,这时放下心来了,再用表检测BIOS的供电电压,3.3V正常。断电装检测卡接显示器开机,发现主机不断重启。

显示器有图像出来,这时候是没接其他外置设备的。分析原因:能进入BIOS设备,并且设置的内容能正常保存,说明BIOS芯片没问题,应该是系统检测到了某个设备不正常后重启的。查看声显网卡,发现网卡芯片已经烧暴了的,

用热风枪吹下后,再开机,还是不断重启。想了下,进入BIOS设置禁用板载网卡。

重启,已经可以进入到引导系统了。

装机接好全部的线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这样就能转正吗?

网友:
这个写的好啊.不过能不能在具体一点

网友:
不知道哦,这是按要求发的了,虽然这个实例不是什么疑难杂症,但至少也给跟我这样水平差不多的同行,提供了一个思路。

网友:
虽然不是精品,但也学到了东东

网友:
装机接好全部的线,开机正常。

网友A:
目测无明显元件有问题

  叫你哥行不
    网卡那么大个洞  你看不到  还目      “测无明显元件有问题 ”

网友:
哈哈,楼主好粗心啊,那么大洞没看出来,不过还好一切都正常了,!~!

网友:
好经验。。。
的确不错,学习了。

网友:
8脚BIOS插反的图片上一张就更好了

网友:
bios装反没有坏?

网友:
那个BIOS 不是防装反的吗?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装的

网友:
能将这个案例写出来,还是让人拍手称赞的,毕竟分享成就也是一种快乐,不过就像楼上几个朋友说的,目测无明显元件损坏,这个有点。。。。还有就是你只能将主板一个问题解决了,如果你能将本身板载的网卡再修好,我相信这个案例是值得很多人学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测无明显元件有问题

  叫你哥行不

因为收到板时,已经是在用独立网卡的了,既然之前一直正常使用,那么习惯的不再考虑同一个地方。

网友:
回所有人,反装了BIOS也没坏,就是这个才神奇,BIOS芯片我检测了好久才敢装上通电,这种直插芯片是没有防装反机制的。可能是之前的同行粗心搞错的,或不懂芯片。
板载网卡的问题,百度了很久,很多人都是只禁用,没解决方法提供,个人估计是IO问题,因为没相同型号IO,所以只能作罢。

网友:
学习了,BIOS没有坏.运气真好.

网友(2018-09-02):
我是新手,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!!!

网友:
学习了,高手就是高手。装上就能开机!保存我的联想富士康g31 mxp的bios,尽管现在不开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