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RTC线路的解释

楼主(2011-09-06):
现在是初学者,电路中RTC我一直搞不明白,RTC_SRC .RTC_PWR. RTC_ALW

网友:
RTC就是实时时钟电路,用来保存南桥内部一些逻辑信息的。

网友:
RTC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讲得啊  RTCVCC RTCRST RTCCLK 三大条件满足就可以了

网友:
RTCVCC  RTCRST   RTCCLK  ,它和CPU的通讯应该还有一条DATA线。

网友:
只要供电正常,和CPU一起复位后,只要有CLK正常,CPU就能从RTC里读出DATA

网友:
RTC就一电子时钟,只是用来保存你设定的时间,主板上的电池为它的后备电池,当市电断电,电池给它供电,保持时间的正常走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