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开久键盘鼠标不能用.插适配器接口灯不亮.

楼主(2011-09-06):
CQ40 开久键盘鼠标不能用.插适配器接口灯不亮.  我想可能是bios问题求BIOS程序:  CQ40  625TU   板号是:JAL50 LA-4101P 2009-05-08  REV:1.0  论坛上找的都不行..试了好多.谢谢网友们的支持  北桥是GL40 的集显BIOS才能用.

网友:
集显的BIOS 论坛上有一个.但点不亮.用回原来就亮.刷了BIOS后.接口灯就亮了.还能进系统.好像认硬件后.键盘就不动了.

网友:
不关bios的问题吧!如果少个3、3电压 也会灯不亮啊、键盘也会不能用啊、我遇到过好几回啊

网友:
楼主再找找其它原因,不像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EC电压都正常.3.3V 各个引脚都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