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液显的无奈

楼主(2011-09-06):
小弟昨天自己动手修了一个液显LCD,结果很失败。
经过如下:
故障为不通电,拆下量高压板12V对地短路,自作聪明把12V开关管拆下,以为这样就能把后继断开,在量12V还是短路。不知道怎么搞,直接用通用的按照师傅教我的改电源板和高压板。电源板就用12V适配器外加12V转5V的模块,外界通用高压板。接上去开始屏亮,但是白屏,过了10S之后高压板开始冒浓烟,烧着了。吓死我了,我很奇怪,线我确定没有接错,接的是它原装的驱动板。驱动板应该不会造成这类情况吧?换了几块高压都烧了,郁闷死了。后来师傅来了,我问他为什么,他只是草草的说了句短路了,我说线没错,哪里短路了,他不吭声,真无语啊,后来他从外面回来用他带回来的电源高压一体版接上去好了。(因为他到外面出差去了我才有机会修液显)唉...
也不知道为什么,原因也没搞懂,平时修的机会也少。只能上论坛向各位前辈们请教了。请大家帮帮我。
型号是AOC TFT20W90PS

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

网友:
你12V外接的适配器电压应该有问题

网友:
10S之后高压板开始冒浓烟,烧着了。吓死我了

376057772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以焊下板上的保险丝,换成100W的灯泡, 检测是否还有短路.

网友:
12V可能是MOS管坏了

网友:
先排除短路啊 ,量和12V相连的元器件。看哪个坏了

网友:
晕,后级看都不看就上电,你也真高了!

网友:
12V电源肯定有问题

网友(2012-02-09):
我想应该是电源12V电流过大造成的吧!

网友:
高压板用可读电源电流非常小,电源提供的电流太大,没有识别功能不会进行自动调控!电压没有问题!

网友:
看不明白,不过你的师傅都不教你的?哪你学什么呢?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台,是14V短路,经过跑线发现是高压板上的一个8脚芯片击穿,代换后问题解决

网友:
给高压那边的电压太高了吗

网友:
高压板上肯定有短路,要不然不会烧起来的。

网友:
AOC的高压好多是24V   并不一定是12V  你的高压条支持不了24V  烧了是正常的。一般的液晶是12V-18V的电压。通用条子都能用,太高了就用不了。有些开关变压器有个预留的12V的脚。你可以再加整流二极管 电感 电容 把这个电压接出来。千万别用SB的7812去降压,7812是个普通线性降压的。转换效率只有50% 另外的50%直接转化成热能,热得跟SB似的,包你用不了多久。碰到这种情况,你进些耐压在10V-25V的高压条。

网友:
还是短路了  仔细点吧

网友:
短路了,电压不对吧,通电前先要查清楚啊,接上就后悔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