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S61 内存不过 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9-06):
     BENQ S61  内存不过   供电正常  北桥从做了  故障依旧     !

网友:
怎么直接做北桥啊?应该先换个内存试试!

网友:
刷过bios试一下

网友:
你应该详细点啊,内存供电 时钟都有了没

网友:
多换几个内存试试。。。。不行的话 再加焊一下内存槽把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什么芯片组的机器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芯片组的机器嘛?

intel的    北桥是945GM的

网友(点评):
945的也经常出问题,有没有显卡,显卡也会引起跑不过,做这种945的北桥有点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