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转)CMOS不保存又一奇招 太牛了!

楼主(2011-09-06):
845杂牌主板,问题不有时候认硬盘有时候不认。经过反复测试问题找不来了。通电开机把1.44关掉开机认硬盘了。拔掉电源1.44又出来了。还要按F1这个时候不认硬盘了。CMOS保存不了。测下跳线根本没电池电压,电池是OK的。查了半天经过的电阻、三极管都没问题。心里有个主意直接把3V电池经过了一个二极管出来的3V电压拉到CMOS跳线的之间那个角。呵呵这下有电压了吧。通电反复测试OK.硬盘也认了。本人觉得真的太神奇了。以前修的好多还搞不定,比如网吧的CMOS要保存网卡启动,保存不了直接启动不了,好多还没修好。这下有经验了。呵呵把以前的板子拉出来通通用这种方法全部OK.简直是太高兴了。(转帖)

网友:
这倒是奇招,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

网友:
呵呵,这招不实用于南桥有缺陷的主板

网友:
给楼主两点建议,将另外一个脚接的一些小元件全部拆掉,二、经你的这种方法,你店的电池要多备点

网友(点评):
同意 如果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 换电池换死楼主

网友:
很不错的想法。

网友:
只要修复问题,就是可以了..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电池很快会花光了

网友:
是个方法,不过还是跑一下线,估计是断线了

网友:
治根不治本

网友:
说得不清楚,

网友:
这样CMOS电池还能自动充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