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1-09-06):
此机用可调电源 看到待机电流上升到0.1左右又掉回去 拆开机子测试各电感对地阴值 均在正常范围 接通电源 待机电压有一瞬间输出 isl6237工作条件都满足 换过芯片 故障依旧 求指点
芯片

网友:
这款机器风扇问题,好像也可以引起掉电喔!

网友:
仔细查查,待机电路很好修的

网友:
现在是接电瞬间有待机 马上就没有啦

网友:
你把升压电容换了嘛 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唉,这种问题还真是没人回答,看来以后咋问问题还得说全一点,再高深一点才好
否则高手如云的基地,岂能混下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是s5短路 内存旁边一个小电容短路了,每次插电就保护,所以有瞬间的待机,感谢各位朋友

网友:
电压瞬间有输出其实不用换IC,应该查外围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