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?

楼主(2011-09-06):
一块华硕P5S533-TVM/S,一开始无VOCER,测得总线供电1.2V,一看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1(平常这家伙坏得最多)直接换了个上去,上电,还是无VOCER,测得VID组合正常,PWRGD  0V,EN 0V,跑线EN连接到图中一个三级管的C级,E级接地,B级5V,连接到LM393的运放上,开始以为LM393坏,换了个问题依旧。。。。
突然想起论坛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贴子,把这三级管去掉,今早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掉了这个三极管,上假负载,诊断卡果然有复位了,测得VOCER 1.25V  ADP3181 EN 1.25V,直接上CPU,跑码了!!上内存接显示器,一个大大的TCL   LOGO出现在显示器上。。。现在请教下这个三极管起的什么作用,不装有影响吗?

网友(点评):
E极接地起开关作用,取掉不装有可能引起关不了机的现象

网友:
是起到开关的作用

网友:
现在把这个三极管去掉了,板子也亮了。。。。不知道有什么后顾之忧。。。

网友:
来学习下

跑车霝魂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应该换一下下面那个比较器

网友:
已经换过两个LM393了。。。

网友A:
从电路图上分析,感觉是一个保护用得管子,

网友:
旁边的元件都换完  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Q24是一个开关做用``其作用是给电源管理芯片起作开启作用`电源管理芯片EN底电平有效所以你把他取了也能开机

网友:
跑下LM393第二脚和三脚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电路图上分析,感觉是一个保护用得管子,

    我也觉得是保护用的.....  拉低那个芯片引脚的电压!

网友:
来看看总能学到东西

网友:
开关作用吧

网友:
测一下2脚3脚的电压 然后跑下它们所接的电路  管子是起保护作用的 最好是不取

网友:
     这个三级管是用来控制电源控制芯片是否启动用的,LM393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,来决定是否开启电源控制器芯片ADP3181

     去掉以后就是说ADP3181 不受LM393 控制了

网友:
开关作用啊。 E级接地的。另外你注意看C级接的是EN,EN就是开启端嘛

网友:
对  最好跑线查一下   这个管子是为保护那个电路而设计的

网友:
去掉三极管 主板的稳定性肯定差了。。。
应该跑一下393   的 2   3    脚线路

网友:
最好找到这和开关管,安全可靠,

网友:
主要起保护作用!跑跑M393的  2 3线路

网友:
这个管子是控制芯片的EN,高电平有效
取掉之后就是芯片的EN永远是高电平,不受控了。

网友:
楼主不用看了。。是那个三极管坏了。。。。换了即可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解答,板子已经被拿走了,那家伙比较催。。。。LM393测量供电电压5V 正常吧。。好像直接从灰线过来的

网友:
EN这个引脚有什么作用?多泡下论坛。

网友:
开关作用

网友:
起到一个开关作用

网友:
呵呵,俺是初学都,但看了这么多的评论个人也感觉是那个比较器的开关作用

网友:
起开关作用吧!只要稳定能正常开关机就OK了

网友(2011-10-16):
个人认为正常情况下Q24上的控制及5V不应该出来,否则会导通直接接地,电压会被拉低,如果换了LM392还不行,看看LM391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