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东芝A305-S6829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9-06):
接到这机子吧!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 用电源不能开 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东芝的通病 大电容的问题 好吧 那就留下来吧 好 拆机吧
好机子拆好 换上330的电容  嗯 装机 点亮 开机 心想吧 这机子应该可以收票票了吧 问题出现了 上硬盘 上光驱 再点亮 开机结果就卡在XP界面进不去了 拨掉光驱就进系统 郁闷啊  那位师傅 大哥 高手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啊  已经有两台是这种情况了  都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 郁闷啊  求解啊  谢谢了

网友:
硬盘换过 系统也装过 光驱也换过 现象一样

网友:
能用光驱装系统不?我意思是光驱能不能在机子上读碟?

网友A:
再换大电容,我们也遇到过,换了五次才换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再换大电容,我们也遇到过,换了五次才换好

那你有出现光驱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(点评):
没有,遇到过开机掉电,遇到不过内存的,遇到不跑马的,遇到当LOGO的...只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有出现光驱这样的问题吗

不管怎样先谢谢你咯   希望会好  不然老板要踢我出门咯

网友:
叫他别用光驱了,现在光驱又不常用

网友C:
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都是让客户不要用光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都是让客户不要用光驱了

能遇上那么开明的客户就好了 他就是要用到 没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