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99d八分屏

楼主(2011-09-06):
Z99D的机器,AMD+67的桥,开机8个屏幕,仔细看还有点花,显卡703的大芯片,确定显卡,加焊两次都没用,重制珠外接好了,内屏无显示了,没有显卡芯片,现在都没有好,垃圾华硕啊,比HP还垃圾

网友:
703大芯片很容易坏的,建议换掉。

显卡板做多了还容易坏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吧,加焊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

网友:
显卡坏了,    建议换个771。。。。不过成本有点高,

网友:
更换771才能保住,重做无铅的可以用3个月没有问题

网友:
屏线看一下有没有断

网友:
换显卡板太贵了,

网友:
换芯片好了

网友:
果然还是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建议换升级的,省心

网友:
换芯片好贵哦771全新300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