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26寸液晶维修/分析,求教。

楼主(2011-09-06):
顾客送来一个长虹26寸液晶电视,开机花屏,说留这看看(以前没修过电视,只修过显示器)。拆开壳,一看,一个主电源板,一个驱动板,一个高压板,既然花屏,说明主电源板或者驱动板不正常吧,那先打阻值吧,5V阻值正常,12V阻值偏低,24V阻值为0,跑线路,输出正级(个人感觉,不知道对不对),经过一个三角的元件(标志D***,问群友说是二极管之类的,猜想是双二级管吧,2个平行脚为输入,单脚为输出),测三角元件,在线各脚阻值接近0(通孔后,不为0),测电阻,也为0(拆开不为0)都为0,说明短路,最后跑到一个大变压器,如图,最后用表测变压器的左边部分(3个角)和右边部分(4个角),也是阻值为0(通的),我不知道这个变压器是不是正常的(左右部分正常的时候,应该是通,还是不通,或是有一定的阻值),请高手指点。如果确定阻值为0是坏的,那就证明是变压器坏了,还有修的价值吗?请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(点评):
你找的位置不对,你不懂电视的原理的,放手吧,

网友:
LT26510?  奉劝你别动手了,既然是花屏,说明24V灯管供电正常。开机后测量一下各路电源输出正常即可。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,你搞不好会一闪一闪的。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当然是阻值为零。如果你有驱动板代替一下最好。没有就放手吧。大平板的超级解码芯片电路不是小液晶的原理。

网友:
开机花屏跟电源板关系不是很大,很难修的0

网友(点评):
如果3.3V或是5V不稳也会开机花屏的

网友:
灯也亮了,图也出了,与电源何干?花屏只限于驱动板、屏线和屏电路本身。逐一排除就是了。

网友:
回楼上几位,这个花屏,没有图像,只是黑白相间的横条/竖条,或者像雪花一样,并且有个怪病,有时候屏幕上半部亮,有时候屏幕下半部亮。感觉造成这种原因,不是灯管的事吧,应该是高压部份吧。

网友(点评):
拔掉屏线,看看是不是稳定的白屏???

网友(点评):
驱动板的事儿大!

网友:
楼主拆上瘾了,有高压显示器可以亮怎么可能是电源问题,想不明白

网友:
电源没问题。。。。。像看一下主板板逻辑板电路。。。

网友:
其实电视的电源板和液晶的基本一样  就是多了个PFC电路和5V待机电路别的都是一样的  还有花屏个人分析应该是主板  逻辑板  和屏本身的事

网友:
重点检查屏线、驱动板、屏。电源主要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上的,要是主电源板输出不正常,不能给驱动板提供正常的供电,造成驱动板工作不正常,应该也会花屏吧?

网友:
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呢~!

网友:
额  花频会和电源板有关吗? 确定电压是否正常   正常就洗下屏线  还花 换块驱动板来排除是否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花屏不用搞电源板了,重点查屏供电,驱动板,屏线,屏坏的很多。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情况,现在可以确定电源变压器是正常的,不然也不会出来那几路电压。希望修好后说一下是什么东西坏了。

网友:
看帖子好像LZ没带电测量嘛,  不知道开机测量各电压是否正常啊??  正常就不要搞电源板了啊    那个变压器直接测量是0左右就是好的啊

网友:
液晶电视和显示器的最大区别在于驱动板上。电源部分差别就在于个PFC电路,那个修显示器的一看就明白了。
引起电视花屏的原因有很多,如MCU损坏、图像FLASH内存损坏、超级芯片损坏、通过驱动板给屏供电电路损坏、屏线故障、面板逻辑板电路故障等等。

楼主没修过电视,还是放手吧。这个不是简单说说就能修了的。我多年前从修CRT电视开始的,到现在液晶电视修复的成功率还没超过80%.

网友:
我看LZ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维修的。。问的很多都是基础的问题。。。这个明显是驱动板跟屏的问题,倒搞起电源来,而且会修显示器,对电源都不熟悉还说会修。。。

网友:
,LZ,你用万用表量变压器引脚,当然会短路了。阻止很小的。一般主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小。
再说你这个电源板都有输出了。就说明电源板部分没问题了!。 只要通电状态下有5Vsb输出,开机后有
12V和24V输出,就可以了。,应该往后查,一般花屏就是解码板也就是我们说的驱动板问题了,先看菜单花不花屏,切换信号源试试,或者 检查屏线,和屏上的电路。,根据LZ描述的情况,电源和高压部分起码应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开机瞬间花屏可能是屏供电不足,如果一直花重点检查驱动板和屏!还有就是楼主说的一会上边亮一会下边亮,具体是背光在变还是图像在变?个人认为应该不是背光在变,如果是的话早就保护黑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