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凌g31南桥发热,能开机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天修的这个机子毛病真好找,拿过来看了一下南桥旁边一个输出1.5v电压的供电管烧糊了,原型号为72t07,换了一个09n03,换上后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这个场效应管烫手,南桥也很热点。

给个思路!

是不是南桥内部轻微短路?

我以前也修过几台联想的:k8t890的北桥供电过热的没修好,我在供电管上加了散热片。指标不治本啊。

网友:
这台机子都能进系统,

网友:
我觉得有些板发热是比较高的,我前几天修了一块ASUSP5S533-TVM 的板,那块板北桥供电和CPU这一边烫得要命,我把这几个管都换一还是不行,最后就不管他了,都几天了可能没事的

网友:
换个功率大一点的吧!测下USB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打下MOS管各引脚波形,没有示波器的就换控制芯片,滤波电容,不行就是南桥发春了

网友:
最后推给客户了

网友:
看看 其他的地方 有短路 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