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6500U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天接到一华硕 A6500U的老本子,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,本人是新手,修主板还可以,现在刚开始学修本子,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电流到多少,是不是有供电没出来、

网友:
你这样说,怎么判断啊,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啊

网友A:
待机电压基本正常,我这边没有适配器,所以电流无法知道,它就是(指示灯)亮一下即(瞬间)灭,像这种现象一般怎么查,具体查哪里,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压基本正常,我这边没有适配器,所以电流无法知道,它就是(指示灯)亮一下即(瞬间)灭,像这种现象一般怎 ...

开机时量一下看主板上哪些供电没有出来。

网友:
是不是开机掉电?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吧

网友:
电流上多少掉电

网友:
你把你看到的电流说一下,说的不明不白,无法回答

网友:
华硕的老本好多不跑U,不过内存,哪给供电没起也是一样掉电。先测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哎,菜鸟就是菜鸟,昨天测待机电压时,有3.3V就没测5V,今天一查,待机5V没得,这应该就是故障点吧,我都不好意思向大家请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