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开了几分钟就黑了

楼主(2011-09-06):
联想显示器开了几分钟后,屏上出现一些小横条,然后就黑了,开关正常,关闭显示器,再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,这是么子问题?注:以前换过电容!(师傅不在,怎么都搞出这些难搞的给我搞啊!晕死)
求大侠救命!

网友:
重点在灯管啊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板。

网友:
高压条和测量灯管

网友:
外接灯管正常了,哎,不会换灯管,55555555555555555555,无语了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天生就会的,自己慢慢拆吧

网友:
换高压条

网友:
换灯管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啊   一定要小心

网友:
看看 有没有虚焊 和 氧化的地方    灯管你在查一下吧

网友:
拆?不要把屏也拆了。。中间还有一条线吗?????

网友:
直接换灯管....OK

网友:
灯管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400V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啊,还有滤波电感等。

网友:
   哥们换灯管肯定要小心了!我前几天换了一台山寨显示器22寸的  换完了有了亮线  我来郁闷的!
现在还不知道我哪里出了问题了!无奈

网友:
重点查灯管,其次是高压

网友:
联想的灯管爱开焊

网友:
灯管坏了,介于亮与不亮之间,我遇到过之类的故障。

网友:
硬该是灯管不良,出现小横条是灯管高压漏电干扰造成的!

网友:
查12V输入  高压  和灯管

网友:
换灯管是一项技术活啊,我都把屏换坏过

网友:
换灯管     要有耐心

网友:
换灯管需要细心,耐心

网友:
直接给他只用一组灯管线搞定

网友:
买根原装灯管做测试,有时候灯管表面看起来完好,可就是它导致的黑屏。如果不是灯管问题,就修电源板高压部分,电感空焊 电容鼓包,对管及控制IC坏都会影响黑屏

网友:
先查灯管然后看高压部分,看下有没空焊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或高压板,一个一个排除

网友:
你测试外接灯管没问题了。那一定是灯管的问题了啊。一般就是灯管跟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你的表情很有个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