折腾了一天的电源,原因却是如此简单

楼主(2011-09-06):
电源输出电压的两个电容1000UF10V,一个鼓包一个没鼓的先替换掉,待机电压正常,PG为0.77V,短接后输出电压极低,PG为1.34V。查开关管,分压电阻均正常,494的131415脚有4.98V,12有13.3V,8,11有2.16V,2有2.48V似乎也正常,换光耦817BN为P721F还是一样,困惑?一开始就觉得风扇供电插座有些松动,没在意,一时疏忽,测了半天,最后才发现原因如此简单:插座一个引针一边断线,是494的2脚串接电阻后接地,怪不得2脚电压才2.48V,用吸锡枪致焊盘脱落又搞错了,其实只要接口插好加焊就好了,不能用枪,加焊补线后输出电压正常。真不容易啊!

网友:
你整了半天,我也看了半天,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坏了。到底是风扇没接好,还是494的2脚电压被拉低了,搞不清楚!!

网友:
LZ 太激动了,要给大家慢慢讲解讲解,呵呵 修电源不容易啊

网友:
楼主可否把问题说得清楚些,现在是迷糊中!

网友:
静等楼主解惑~!

网友:
呵呵!我也差点看不懂!

网友:
楼主你说的是风扇插口松了,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啊

网友:
呵呵,应该是风扇的一个脚断路了

网友:
不过最后修好了值得表扬

网友:
我们公司有句话是“魔鬼都藏在细节里”,维修也是一样!

说得很好,细节决定成败。不管是维修还是做其他行业。
“魔鬼都藏在细节里”,什么公司啊?是不是天天穿越抓吸血鬼啊

网友:
象这样的情况楼主最好发个图纸标注一下,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很多事情都是解决了就容易,解决不了的就难啊!

网友:
电源便宜,拿电源练基本功吧。

网友:
   楼主 讲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好像看的一塌糊涂啊

网友:
弄了半天是线断了,那为什么没鼓的电容要先替换掉呢?

网友(点评):
没鼓的也一起换掉是个好习惯。即使外观没鼓,但也离变质不远了。

网友:
一样没看懂啊,楼主整清楚嘛!

网友:
同没看明白

网友:
呵呵 修电源不容易啊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8330-1-1.html

南门二饼 -2 抄袭,灌水

网友:
哈哈楼主太激动了  很多人都看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