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高手,帮帮俺了

楼主(2011-09-06):
昨天下午收到一块修理板品牌技嘉为联想代工的,型号:m2vle-rh,故障现像开机复灯常亮.测试CPU供电:1.13V 内存供电:1.82V 查北附近的两个场管如下图Q47 D极3.24V G极5.28V S极:0..09V.Q48场管:D极 3.37V G极:5.68V S极:0.60V,感觉这个两个场管S极供电有问题,经跟线路发现这两个S极都与一个U49的芯相连.拆掉此芯片,有复位,但主板跑如下图的代号.没思路了,请各位高手,帮帮俺了,在此给你道谢了.

网友:
拆U49后,你不测下看Q47Q48 S极有没输出电压,还有开机是直接显那个代码,还是跑到那个代码?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,加焊下OK,

网友(点评):
不要乱说,误导人!

网友:
拆U49后.Q47 S极2.53V  Q47 S极:0.63V 开机就显上图代码.请一楼怎么解决啊.

网友:
  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修  我修了好多片  成功率很低很低·····

网友:
谢谢你的回答.

网友:
找一个好的U49的芯片装上。

网友:
就是啊,你们找个好的U49装上啊,不装肯定也不跑码的啊。

网友:
你拆不了 不装  他跑码是很给你面子 。你还想怎样嘛 。
这个芯片 估计是 324吧  找个装上  再看 场管有没电压 再看吧

网友:
场管坏了 ,把Q48 ,Q49  同时换了  就好了 !

网友:
还没碰见过这样的板子呢  看看

网友:
这个板子 那两个场管爱坏
通病啊

网友:
把IC重新装上,换掉2个场管测试一下S极电压,S极不接地的一般电压输出在1.0V以上。

网友:
先换场管不行 再换U49

网友:
把这个几个管子换了因该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是北桥的供电和总线供电没有了,U9像是LM324!!

网友:
在北桥的右手边的两个三极管换掉就OK了。

网友:
此板 我这里修了N片了,多数北桥旁的 三极管坏 S极 1.5V 变成0.5V 换完OK

网友:
查下U49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替换一个新的上去。

网友:
楼主这张诊断卡我现在在用,那块芯片一般通电情况下巨烫的,但是功能还是完好的

网友:
北桥旁的 供电三极管好坏 。但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是IO ,换一个就OK了

网友:
换掉Q48应该会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