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20开机掉电高手进来看看

楼主(2011-09-06):
故障。。接可调电源。。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.2几就掉了。。。拆机测开机瞬间各电感电压1.8V 1.05V 3M 5M CPUVORE(1.5V不知正不正常)均有 3VSUS 5VSUS 1.8VSUS开机瞬间均有。现在装上了479的假负载测试到CPU的复位是短路的。。。接下来不知从那查起了。。高手们。。帮忙给个思路吧。。。附上图纸。。各位帮下忙吧

网友:
其它的都出来了,1.5V也要出来才正常

网友:
开机掉电常见有两种情况,一是有地方短路还有就是有电没出来,你再看看

网友A:
如果CPU供电是ISL6262的话   31PIN的PVCC看有5V供电没
我修过一个4736 掉电的  就是因为没有5V所以掉电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CPU供电是ISL6262的话   31PIN的PVCC看有5V供电没
我修过一个4736 掉电的  就是因为没有5V所以掉电   ...

待机时有1.1V。。开机后是5V。。。正常的

网友:
关于掉电,那叫问题一具多啊,有个不小虚了,那也是查死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