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DV6000声卡芯片代换..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接到一台HPDV6000的机,装了系统没声音,声卡芯片型号是;CX20561-12Z。我找了另外一块主板的,也是HP的,但型号有点不一样;CX20549-12Z。可以替换吗?客户说今天就要。..

网友:
功放型号也不一样;APA2030与TPA0312..

网友:
没换过不知道,但是我们都是找的相同型号的,没有的都是订货,说明不可以代换

网友:
应该可以,你换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A:
装了系统没有声音,肯定是声卡驱动没有装好呀!!重新装驱动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了系统没有声音,肯定是声卡驱动没有装好呀!!重新装驱动吧!

客户换了五六个系统了..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请问他是拿过来装系统的吗   那之前没装系统是有声音的吗   你要搞清楚 他是驱动没上 还是声卡坏了  要不然装个WIN7的试下吧

网友:
找这两个声卡的图纸看看啊。要不是脚位一样的话就可以装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不可以不会烧别的地方吧?最担心这个;等下搞的越麻烦的..

不会烧的,放心换吧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更新驱动看看!

网友:
最好看一下PDF,再代替

网友(点评):
我下载的PDF怎么打不开啊,老是说确少文件的,

网友:
什么都换过了,就还有桥没换了,会不会是桥虚焊,南桥北桥都集成在一起的.同行也遇到过几次。

网友:
不能换 两个不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