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不明白为什么?一个CPU惹得祸

楼主(2011-09-06):
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,无语了。一个amd220搞坏了我两块新板。这个U能点亮也能装系统,可装好系统后黑屏,重启就点不亮了,cpu不工作了。诊断卡显示00  CPU供电电压正常的。我换了个U还是不行。可是这U我又拿了一块板来试,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。我真的无语。也搞不明白为什么?

网友:
上假负载量量电压

网友:
求解!求解!求解!
求解!求解!求解!

网友A:
最大的可能性就是CPU坏了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01957-1-1.html,可以看下这个贴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大的可能性就是CPU坏了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01957-1-1.html,可以看下这个贴子

这问题我倒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