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故障

楼主(2011-09-06):
手上一块845的板子,CPU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基本全爆了,它供电Q1是场管,Q2是快恢复二极管代替的。现在情况比较诡异,我用假负载各点电压是各点的电压和器件温度都正常,而我装上真的CPU,Q1的G极变成6V,Q1 Q2以及几个滤波电容都发烫的厉害。还有不论是用假负载还是真CPU,诊断卡上的IRDY和FRAME灯都不亮。请问我这情况是不是供电管理芯片坏了啊??烦请各位大哥赐教,谢谢

网友:
没人会吗?补充一下,供电管理芯片是TL494CN

网友:
诊断卡上的IRDY和FRAME灯都不亮      可以先测主板各主要电压   按不跑码维修

网友:
上U后CPU电压多少。复位有吗?

网友:
上U后电压1.5V。就是Q1  Q2  以及滤波电容很烫手,谢谢月饼哥来赐教

网友:
复位是正常的,时钟也有

网友:
经验不足,不敢给予意见!留楼下的高手赐教

网友:
哪肯定是CPU电压那块波形不对。。。看下BGA边上的电阻有没有坏。。。

网友:
跑g极线路,看到1级电管ic还是到2级电管ic,然后查此i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CPU座子不对,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