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候R61I开加先暗屏再黑屏

楼主(2011-09-06):
机器本身其它运行正常。FN切换按几下才能亮一下又黑了。大家说说有什么思路是集显的机子

网友(点评):
显卡开焊第一怀疑其次是屏线和屏,灯管可能性不大

网友A:
查查屏上面有没有问题,还有主板到屏的供电对不对

网友B:
没碰到过,楼主说的没看懂,机器好使,你用FN调什么是外接显示器?

网友C:
亮一下之后是黑了还是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碰到过,楼主说的没看懂,机器好使,你用FN调什么是外接显示器?

是的FN是切换内外显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查查屏上面有没有问题,还有主板到屏的供电对不对

供电是正常的要不开机也不能亮啊。只是两三秒就先是暗然后就黑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供电是正常的要不开机也不能亮啊。只是两三秒就先是暗然后就黑了

啥机子哦?有灯管吗?

网友E:
灯管有问题吧,高压保护,所以不亮,仔细检查,!

网友:
测量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,屏保这部线路也有可能。

网友F:
拿屏单点一下看看灯管和高压条有没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亮一下之后是黑了还是暗了

外接显示器亮吗

网友G:
看下是不是灯管漏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啥机子哦?有灯管吗?

R61I当然有灯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下是不是灯管漏电了

不是灯管漏电我用点屏工具点了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接显示器亮吗

外接不亮这是最郁闷的一件事了。不想去动北桥黑胶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拿屏单点一下看看灯管和高压条有没有问题

怀疑是高压条的上的问题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灯管有问题吧,高压保护,所以不亮,仔细检查,!

灯管没有问题点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怀疑是高压条的上的问题呢。

查一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   如果正常就换一条吧

网友H:
大哥  灯管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大哥 灯管可能性比较大
灯管点过了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换高压条试一下撒

网友:
LZ能说清楚点吗?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屏试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