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关机,温度正常

楼主(2011-09-06):
有一台机器,开始是打开某一软件就自动掉电,温度正常,主板内存没事,CPU也换了几个,754的板子.换的2500+CPU,把软件从D盘移到E盘,现在是0X000000OA蓝屏,南北桥以前很热,现在加了风扇,温度没那么高。系统重做不行,PE也是突然掉电了,剩下的就是主板或者硬盘了。硬盘有坏区应该不会自动掉电吧?
cpu
掉电

网友:
有坏道会蓝屏

网友:
换个硬盘装下系统试下

网友:
只是打开某一个软件掉电关机 吗,说清楚点楼主

网友:
电源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