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翔升凌志R780G2显示88故障

楼主(2011-09-06):
我有块翔升凌志R780G2 AMD主板自带自检两位数码灯,通电开机显示88没有自检过程,主板指示灯能点亮,CPU风扇会转,手摸CPU也有温度,本来是好的,我在BIOS里设置了一下再开机就变成这样了,25X80存储器我焊下来刷过新的BOIS。请问是这是什么故障啊,CPU,内存卡,电源都代换过,COMS也清零过,BIOS也刷过,现在是黑屏。

网友:
你不说电压和信号,让我们猜啊?估计是你在COMS超频,CPU挂了?

网友:
十有八九设了超频,烧坏东西了。

网友(2013-04-18):
我有一块这样的跑03。 原来是北桥供电芯片芯片坏了  电压出不来 换了就出来了 但是总挡03 bios刷了 求高手?

网友(2015-04-04):
遇到同样的主板 不跑吗 想找个BIOS  请问哪里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