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x20671-11z 声卡驱动(急)

楼主(2011-09-06):
求cx20671-11z 驱动!
驱动

网友:
进该主板的官网去看看,应该有。

网友:
下个驱动精灵试试

网友(2013-07-08):
我看见耳机插口旁边也有个声卡啊?一颗排线过来的!看上去貌似是读卡器!?

网友:
驱动精灵不行吧

网友(2013-09-06):
用驱动精灵不行的话,用官方驱动,基本都是可以的,如果在不行你可以用其他的驱动软件,比如驱动人生,万能驱动等等,我以前用驱动精灵一些不行,用其他的就可以了,希望楼主采纳

网友(2015-06-16):
官网下驱动才是王道

网友(2015-10-19):
官网下载最靠谱。或者用鲁大娘的驱动管理有效

网友(2016-05-12):
楼主这个那个很不好找吗?

网友:
看驱动版本,比如:win10 有64 或32位的,一定要对应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