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GC主板Realtek RTL81110被击穿了

楼主(2011-09-06):
Realtek RTL81110芯片一个小洞,开机测试RTL8110芯片非常的热,但关机再测试就开不了机了,请问这个芯片维修起麻烦不麻烦?还值得修吗还是要再换一块主板?在线等,谢谢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?

网友:
  你是维修的 吗 对你问的 问题 很 无知啊   你把那个 拆啦  换个 新的  在说

网友(点评):
拜托老大能不能说得详细点

网友:
拜托你不也是个小白吗,连个这个回答不出来有什么资格发言?

网友:
不麻烦
从废板上拆个相同型号的芯片 用热风枪吹掉换上就OK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你的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不用换主板啊  如果你手里有相同 型号的芯片你焊上就可以了   不要焊连啊  如果没有你干脆给他加个独立网卡 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主要是网卡蕊片被击穿主板无信号了,所以还得拆下来看看,不过还是得谢谢你

网友:
2个小白的经典对话,呵呵。
用风枪先取下来吧,肉眼能看到烧坏的东西,直接取下来在开机测。
有些网卡声卡坏了会直接影响到南桥的信号,南桥信号不对就会造成无复位。

是啊,现在就是开不到机,不知道拆了以后可不可以开机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非常感谢提出宝贵的意见

网友:
先把这个网卡芯片搞下来..雷击的吧?运气好的话拆了就能开机了.拆的时候注意把主板弄干净了。别把脚位连一起了

应该是雷击的,就前几天打雷客户送过来的,谢谢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