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N91W 外接电脑显示无信号 急!!!

楼主(2011-09-06):
现代N91W液晶 外接电脑显示无信号.VGA线没问题.估计是程序的问题.谁有这型号的程序传一下.谢谢了

网友:
郁闷估计只能更换驱动板了

网友:
你打一下驱动板上vga接口附近的三极管的阻值 看看有没有击穿的

网友:
VGA接口打阻三基色,V,H基本正常..换板我只有2025板 不过这机子按键板就5芯软排线.改起来有点麻烦

网友:
努力学习中,希望能早些加入到大家的讨论中.

二当家de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看驱动板上有没24C开头的原件 换掉或者清空i看看

网友:
楼主你那台修好没有,我修一台N91W 是惠科代工的,开机白屏。想找程序刷一下,可是找不到。你那台程序能不能复制一下,发上来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