妙杀双敏UG7M-D PRO V2不跑码

楼主(2011-09-06):
客户一双敏UG7M-D PRO V2不跑码。据客户反映,经常死机,重启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。首先目测无烧损无断线。上诊断卡观察有复位不跑码。直接上假负载AM2,CPU复位1.8V正常。再测,VTT-1.2,VDDA-2.5V,PG-1.8,时钟有,VLDT-B--0v,VLDT-A--0v。看来找到问题了。拆下CPU风扇固定架,测附近的场管。今天点比较正。一下就找到了根源所在。

此管控制极有2.5V的电压,D极有1.5V的电压,而S极却是0V的电压。S极打值22欧。二话不说先换再说。换完之后,S极顺利出来了1.19V的电压。OK,上U,上内存,顺利跑码。
刚把板子装到机箱里边,*脏话*又不亮了。郁闷。上诊断卡,同样的故障。再次拆板,直接测此管的S极。TMD电压又没了。看来还是有问题。此时想到以前修到过板子,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会重复把场管击穿。此场管受控于他附近的AS324,换之。现试机OK,再次顺利跑码。反复试了N次没问题,装机送客。

客户一直在观战,详细过程没拍,就拿手机仓促拍了三张。各们看客凑合着看吧。欢迎拍砖

网友:
就拿手机仓促拍了三张。各们看客凑合着看吧。欢迎拍砖

scofield491 -5 严禁灌水 警告
月饼 -3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还拍砖,你那显示器就不止那3个太阳了

网友:
   不 就是供电的问题啊   大哥这个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

网友(点评):
你发一个有技术的上来!

网友:
你好,VLDT--A,是南桥发出来的啊。为什么换电源管理芯片呢

网友:
换MOS管时最好将上下管一起换.

网友:
感觉没有找到真因。

网友:
楼主干净挤压显示器的黑点,赶走它

网友:
VLDT-B--0v,VLDT-A--0v  我是新手,请问楼主解释下这个电压是什么意思,那里来的,INTEL好像没有这两个吧

网友:
路过了,看过了,学习了。

网友:
1.19V的电压 是CPUVTT电压吗?

网友:
要看一下,VLDT的EN故鄣时,正不正常。如果正常,就是324 MOS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的显示器屏幕是怎么了?怎么又圈圈? 是不是屏幕破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