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410K疑难故障,寻求高手点拨。

楼主(2011-09-06):
一台THINKPAD SL410K,INTEL集成显卡的板子,只要一安装显卡驱动后就黑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,更换内存,更换屏,更换系统无果,更换了北桥后,还是一样进系统就黑屏,不装显卡驱动就OK,进PE系统也正常,还有什么问题会造出这种故障哟。

网友:
先换滤波电容 。然后PWM 电路

网友:
BIOS,应该是的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

网友:
你换成WIN7试试,winpe是不加载显卡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驱动打错了?

网友:
BIOS已经刷过了,WIN7也装过。都不行、

网友:
以前搞过一台HP的,也是这样的故障。后来不了了之。

网友:
怎么有点像显卡啊

网友:
这种还没有遇到过,看来是新问题了

网友:
等楼主修复的结果

网友:
楼主再仔细观察是否还有别的特征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
再看看驱动版本到官网下一个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有!

网友:
驱动多换几个试下,不然就是显卡电路出问题了。或是显卡虚了,或有问题。

网友:
坐着等结果

网友:
用软件测试下显卡型号 很多都是驱动不对 不知LZ解决没

网友:
换CPU滤波电容,试试

网友(2011-10-08):
软件方面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,我觉得还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一台,外接正常,内接黑屏,换了屏一样,WIN7系统,明天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