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57FPb电源

楼主(2011-09-06):
我修到个DELL   E157FPb背面的贴片电阻烧了看不楚是什么电阻了,求知道的说下,谢谢!!

网友:
什么位置你说清楚

网友:
上面的如图

网友A:
去淘宝上买这个主板 让老板给你拍张高清图看看 然后不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淘宝上买这个主板 让老板给你拍张高清图看看 然后不买了

这样子,行吗

网友:
绝对没问题

网友:
或者你拿这张图片 让淘宝老板给你看看多大部OK了?

网友:
给你一张电原理图,你自个跑一下就知道了。

BENQ Q7C3-LG-NCP1200-TL1451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