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核芯供电线圈一头1.3V,一头2V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9-06):
今天修一显卡7300GT,核芯供电线圈一头1.3V,一头2V是什么原因,开一会核芯发热.请指教下

网友:
正常,你一边是交流加直流,一边是直流

网友:
不对我量别的显卡,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如果 觉得不对 可以换了再测测

网友:
表有问题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