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 修的 不郁闷,小失误变成大错!!

楼主(2011-09-06):
接手一个IBM T41的笔记本,开机点到0.7不动,无显示,下内存电流一样,估计是内存不过,拆机测量MAX1845内存边的那个,电压正常,看了论坛说的,有可能北桥问题,直接下桥植株上桥,问题依旧,拆了MAX1845到料板拆了个上去,问题大了,直接大短路,图纸不会发,只有说下了,L11短路,更换电容和MOS管,还把北桥下了,不短路了。上电,电流到0.28,那是没有上桥的缘故,定了3个桥片。二个测试的一个全新的,发来一看都是测试的,NND,都是奸商。不管了,上桥直接又大短,下桥又i好了。有人说还是桥的问题,可是问题还要复杂 了,本来是L11电感大短,现在是给MAX1845的L8也短路了,郁闷了。把北桥拆除了就都不短路了。。这个问题修的太郁闷了。。我的说的不太明白,不清楚的,我可以一一解释,有那个诶指点下啊

网友:
楼主修这个本,修的太急,先动脑再动手

网友:
是太急了点,失误啊,郁闷死了。现在变成死板了。哎

网友:
就是一点不明白,上错个1845会导致大短路,这个不能理解,而且是北桥短路

网友:
换换 桥 有没有是过

网友:
1:装反了
2:坏桥
别急 慢慢修!

网友:
楼主BGA技术不佳   桥被你做爆了

网友:
慢慢来吧.先上桥或者先修好电压.不要两个一起来.那样问题不好找出来

网友:
应该还是桥的原因
珠子容了就不要再烘了,BGA停了温度也就高了,桥也爆了,
不挣钱可以,不要亏钱呀!!

网友:
很多时候就是客户板本身可以弄好的。。但就是我们不小心。。搞坏了。

网友:
以前也修过一个,没焊好-0- 直接大短了。。。一量全部短呼呼

网友:
桥片是没有BGA错的,估计是测试版的桥片有问题。。不修了,拿走了。真郁闷

网友:
桥取下来植株,再测!!

网友:
1845PWM脚没焊好吧

网友(点评):
同意 。我有两块板 没焊好 都成大短路了 烧场馆。。。

网友:
桥上板前量下有没有问题  就知道是自己美做好还是桥本身有问题了

网友:
下载个点位图看看短路的是与相关的,一路断开测量。

网友:
上桥前测量桥片都正常,上桥后大短,下桥片测量,桥片短路。

网友:
上桥短路的话,一定还是桥的问题.

网友:
都换了三个桥片了。不过都是测试的,再换桥片也就没有必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