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M RST#产生的条件,ICH7在开机前需要哪些电压

楼主(2011-09-06):
如题,RSM_RST#它的定义是什么,我知道是由南桥发出的,但发出它的条件需要哪些,另外,在台式机上,ICH7在无按开关时它需要哪些电压才会正常待机?先高手讲解一下,多谢。

网友:
不是南桥发出的,是ec,待机条件满足后发出rsm-rst去复位南桥的ACPI模块

网友(点评):
是所有待机条件都要满足吗,如果有一个不满足,它会低电平吗,你知道它的全称叫什么吗,

网友(点评):
是所有待机条件都要满足吗,如果有一个不满足,它会低电平吗,你知道它的全称叫什么吗,

网友(点评):
是所有待机条件都要满足吗,如果有一个不满足,它会低电平吗,你知道它的全称叫什么吗,

网友:
唉,看看基础吧。。南桥发不出RSMRST

网友:
是IO发出来的..   你只要记住这个信号一定要有3.3V. 大多机子是待机有,少数开机后才有

网友:
是EC发出的复位信号,复位南桥的。只要EC待机正常就可以发出这个信号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  基础有待加强

网友:
修过一个联想的 GBM南桥 把EC 第100脚这个RSM-RST信号电压拉低了 你可以调开EC这个脚看看
前提是EC工作条件满足情况下

网友(点评):
那EC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