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机开机当LOGO,非典型故障

楼主(2011-09-06):
接修联想台式机一台,开机当LOGO,不接硬盘能进BIOS。检测:1、接硬盘通电开机,当LOGO,发现硬盘没有转,换电源。2、换电源开机还是当LOGO,硬盘不转,换硬盘。3、换硬盘开机还是不转,到死胡同了,没得换了。4、最小化开机,只接硬盘通电,硬盘能转,当接上光驱排线后硬盘不转,查看线外观正常,换根后故障排除,开机直接进系统。

网友:
是你光驱的数据钱接反了吧!!!

网友:
跑车霝魂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有时数据线出问题了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呵,我还遇到过数据线有问题会造成显示乱码的故障.

网友:
数据线有问题能使用硬盘停转的我还是第一次见,线没有破损,联想原装线,光驱也没有问题,只换了根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情况?真是不可思议!这台联想的硬盘及数据线是普通的吗?有没有什么特殊的、专用的接口转换等部件?

网友:
这 中 情况 我也遇到过 呵呵  让人百思不的其解  怎 么也不会想到是一根数据线的事

网友:
数据线导致不转是挺难理解的,但事实就是这样,下次注意点就行了

网友:
老式的机器都是并口的话,跳线没对也会挡LOGO

网友:
普通的ide接口,跳线没错,就是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