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5VSB电源的管理IC炸了

楼主(2011-09-06):
接客户的一个主机测试发现不上电,按开关机器没反应,取下电源量电源的紫线没有5V,说明电源的辅助电源有问题了,打开电源量保险是好的但发现开关管旁边的一个七脚IC炸了,IC上的字已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。拆了一个一样的电源看了一下此IC的型号是p1014ap06,上网一查此IC就是5VSB的电源管理IC,另查我们论坛上说TNY266PN可以和p1014ap06代换,出去买了个TNY266PN装上量了一下其它元件没有问题,上电测量紫线有5V了,主板也能点亮了。

网友:
这个炸得真的邪门啊 居然没有稳压管保护的

网友:
长城有几款电源都是使用这个IC的,很容易炸。
一般更换后就可以解决。
如果更换后,输出电压不稳定,则还要把光耦换掉,另外检查一下IC与光耦相连的几个元件。一般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最好测下芯片周边的电路有无问题,上次我换上才用了两年又炸一个

网友:
我也刚修了一个这样的电源,
大电容肥了一个,均压电阻变大了
都换了就正常

网友:
就坏了一个IC吗?

网友:
保护电路没有 啊 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我们一般直接叫客户换新电源,旧电源留下。我手头也有几个长城电源,就是炸了IC,IC头皮盖都被掀了,根本就不知道啥型号了

网友:
这个还好找,我修过一个HP的副电源IC都找不到。

网友:
手上有两个'不过都是辅助变压器问题

网友:
最好把光耦一起换掉!

网友:
非常受益!学习了。

网友:
非常受益,我学习了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