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桥供电对地二极体为4

楼主(2011-09-06):
HP小机箱,板型号是M2N61-AR,不跑码或偶尔跑F0。桥供电0.3V,场管不短路。打桥供电对地的二极体值只有4或5,这样的阻值一定能说明桥挂了吗?

网友:
有点模糊,你指的桥是Q1  还是Q2啊

网友:
说具体点,可以给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桥供电0.3V肯定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只要不为0都不能断定。
对比法吧

网友:
谢老大指点,不过我手头上没有可以参照的板了。

这个单桥的型号是 NF-6100-430-N-A3,只好再发个求助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