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优派VE500程序,大侠们快来 谢谢

楼主(2011-09-06):
小弟今天收到一台优派的15的液晶  接上无信号时颜色正常  接上信号显示偏色  怀疑程序问题,请问大侠们谁有程序  ,给小弟传一个  谢谢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,既然无信号正常就证明了。我想还是R G B 三基色的问题吧 听二当家的 查查3基色

网友:
打下三基色的阻值正常不,若正常 看看有没24C开头的8脚原件  换掉 或者清空

网友:
看了,阻值都是70+   24C16我给清空数据了  还是那样

网友A:
记住那排线 普遍问题 我这也有台  经常白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住那排线 普遍问题 我这也有台  经常白屏

不花屏 也不白屏   只不过颜色有点偏色

网友:
程序我要掰下来读 编程器时好时坏 不然我可以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