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电源板,求助

楼主(2011-09-06):
电源板,供电IC为八脚1271A,故障为无电压输出,测,保险坏,整流桥完好,有300V,限流电阻坏,开关管击穿,12V输出电容爆,更换上述零件后,测12V输出对地短路,测12V过压保护肖特基管击穿,换,依然无输出,测1271A,300V启动电压正常,持续供电脚0V,过流保护脚低电平0V正常,CS脚低电平0V,
拆光偶,测量已坏,找料板,换上去一个,接电测试,1271A输出16V左右驱动电压,二次侧有输出12V,不过,这个电压开始是13V左右,慢慢降下去,直至零伏,在降的过程中,测过流检测脚有5V左右电压(在大电阻上测的),最后也变成零伏,再接电,无输出,测1271A驱动开关电压0V,持续供电脚0V,测换上去的开关管,肖特基,都没有问题,过流检测电阻我直接换的零欧的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测阻值没有变大,难道光耦又坏了,
想知道的是,接电有输出12伏,是不是可以判定1271A基本正常,现在这个现象是某个电路保护了,
我是新手,对于好多问题不了解,只是盲目的瞎修,最后无输出了,我在开关管的基极,有测到450KHZ左右的波形,,现在不知哪里问题,求解答,
手头没有1271A,所以想籍由以上条件看看高手们能不能给判定一下好坏,谢谢,
另求问,肖特基二极管型号与稳压值问题,谢谢,

网友:
是1271A坏了,
肖特基整流二极管

型号 额定I(AV)A  VRRM V向峰值电压 浪涌电流IFSM A 反向恢复时间ns
SB020 0.6 20 20 10

SB030 0.6 30 20 10

SB040 0.6 40 20 10

1N5817 1 20 25 10

1N5818 1 30 25 10

1N5819 1 40 25 10
SB120 1 20 40 10
SB130 1 30 40 10
SB140 1 40 40 10
SB150 1 50 40 5
SB160 1 60 40 5
SR120 1 20 40 20
SR130 1 30 40 20
SR140 1 40 40 20
SR150 1 50 40 20
SR160 1 60 40 20
SR180 1 80 40 20
SR1A0 1 100 40 20
SB220 2 20 50 20
SB230 2 30 50 20
SB240 2 40 50 20
SB250 2 50 50 20
SB260 2 60 50 20
SR220 2 20 50 10
SR230 2 30 50 10
SR240 2 40 50 10
SR250 2 50 50 10
SR260 2 60 50 10
SR280 2 80 50 10
SR2A0 2 100 50 10
1N5820 3 20 80 20
1N5821 3 30 80 20
1N5822 3 40 80 20
SB320 3 20 80 20
SB330 3 30 80 20
SB340 3 40 80 20
SB350 3 50 80 10
SB360 3 60 80 10
SR320 3 20 80 20
SR330 3 30 80 20
SR340 3 40 80 20
SR350 3 50 80 20
SR360 3 60 80 20
SR380 3 80 80 20
SR3A0 3 100 80 20
SB520 5 20 150 50
SB530 5 30 150 50
SB540 5 40 150 50
SB550 5 50 150 25
SB560 5 60 150 25
SR520 5 20 150 50
SR530 5 30 150 50
SR540 5 40 150 50
SR550 5 50 150 25
SR560 5 60 150 25
SR580 5 80 150 25
SR5A0 5 100 150 25

网友:
我接手过一台,同样是雷击,不过电,折机,测保险好的,上电测300V大电解电压正常,电源板12V输出由12V慢慢降到0V,管理芯片是1530,换后测量周边器件,无发现异常,上电正常,烤机半小时没问题,交工。

网友:
1271A坏了换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