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asus主板 m2v-mx se主板

楼主(2011-09-06):
谁有asus主板 m2v-mx se主板,帮个忙说下这个主板bios件的型号. 这个主板电压,时钟全部都正常,但是它不跑码,via芯片组的. 这个主板是个二修板怀疑谁把bios件换了.有的帮忙说下.谢谢了.
芯片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好先自己动动脑子。 可以上官网下载bios,看下文件的大小,如果是512KB的话,芯片就是040之类的,如果是1M的话,就是080之类的。 记得这个板子是8脚的,你就随便找个25搞上去。

网友:
电询该主板技术人员或是发E-MAIL。

网友:
看下资料大小,不行就网上搜下图片看下

网友:
我在网上找了, 就是看不清型号. 随便用25不行啊 我试了.

网友:
我使用的办公室电脑 正是m2v-mx se主板
取下BOOS芯片 复制了一下。
可以用1M的
华硕M2V-MX-SE bos.rar
祝你好运!